ABB ACS510-01-017A-4变频一运行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

楼主(2015-01-22):
哪位神人指点一二,ABB ACS510-01-017A-4上电显示正常,用本地控制时一点运行就显示变频器未准备好,用远程控制时一点运行无响应,无报警,面板也未显示未准备好.我用的单相380有关系吗?有的时候上电后听到主继电器吸合的声音时一运行(未给频率模拟量)电机便有声响(测量有电压输出)立刻便报警欠电压.忘指点

网友A:
  输入电源单相 380 V 是什么意思 ?????

网友B:
ACS510-01-017A-4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三相380V。变频器未准备好,一般有:1.SMIO板功率不匹配;2.SINT板损坏;3.直流欠压;4.控制盘损坏

楼主:
我没有三相380电源用的单相380交流输入

网友C:
三相检测没接入或者检测元件开路。

网友D:
acs510有检测直流欠压,可用整流器整流后接入sint板的黄线和红线

楼主:
多谢各位神人指点,问题以解决,用单相380电源时母线电压低,造成一运行显示未准备好,同时主继电器不吸合.后来我用直流600V便不在有此问题.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