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信号 求助

楼主(2015-01-22):
隧道入口2组对射开关(A、B),先碰A再碰B为进入隧道,并对进入人员进行计数;先碰B再碰A为离开隧道,并对离开人员计数,那位能帮帮,谢谢!

网友A:
很简单的加减计数器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不会吧,能给个梯形图吗

网友B:
使用步进,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C:
   3  楼的程序都给出来了,不错,很好

网友D:
这个编程非常简单,但是你的设计有很大的问题,这种方法很不准确,这个是编程没法解决的。如果两个人离得很近或是并排可能会认为是一个人,如果人手里拿个东西可能会认为是两个人。这种缺陷无论你的开关怎么放置,都避免不了类似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编程非常简单,但是你的设计有很大的问题,这种方法很...

 确实存在这种客观问题

楼主:
你这是用三菱画的吗,我用台达怎么画不出来,初学者不会画啊

楼主:
谁能直接给个台达的梯形图看看,谢谢

网友F:
在别的论坛上已经有回复过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