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输入输出回路讲解(npn,pnp)

楼主(2015-01-22):
哪位大神能给我讲讲台达PLC的输入输出回路,还有NPN,PNP电路图

网友A:
再复杂的电路,无非都是一个个回路组成的。

NPN/PNP你可以上网看看具体的原理。我个人简单的认为就是:公共端是正还是负的却别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