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355系列变频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5-01-22):
初次接触ABB变频器,还没有采购,初步定型ABB-ACS355,1.5KW。

现在设计电路图,使用端子运行命令,需要频繁正反转,正转一个继电器控制,反转一个继电器控制,如需要可增加。

希望熟悉ABB的同仁给予指导,看了半天手册没有看懂。

具体怎么调节参数,端子运行电路图是怎样?

之前用的这样的电路,不知ABB可行否

网友A:
先找找ABB的说明书吧,里边应该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A:
看说明书,一个是控制正反转的控制端。另一个是控制启停的使能端。

不是特别适合你的这个,但是可以试着改一下外围控制电路

网友B:
看图应该是可以,具体参数还要进行设置

楼主:
谢谢两位,平常兄已经帮我搞定了!

在此特别感谢平常心给我的帮助。

网友C:
我这里都是4KW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