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5-01-22):
康沃变频器接线端子TA、TB、TC代表什么继电器输出时什么意思?难道是变频器开始工作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我们公司设备是这么用的,没怎么看懂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大神愿分享他的高论教教小弟?谢谢啦!

网友A:
这个应该和输出点一样,可以定义的。定义应该和输出定义一样

网友B:
TA、TB、TC是可以定义的继电器,比如:运行中、警报、故障等等

一般默认值是:总故障,也就是所有故障时,都是这个继电器输出

TC是公共点

TA+TC:正常是开点,继电器有动作输出时候变为闭点

TB+TC:正常是闭点,继电器有动作输出时变为开点

二者只是开点和闭点区别,功能定义是一样的,只能设定为一种功能

网友C:
楼上正解,楼主要好好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TB、TC是可以定义的继电器,比如:运行中、警报...

你的意思是当变频器出现报警时,如果TA、TC外面接了一个指示灯,那么这个指示灯亮的话就代表报警了?如果之前已经定义了他们,那他们则有其他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输出点一样,可以定义的。定义应该和输出定义一样

这是不是就跟PLC继电器输出点差不多啊,可以通过更改变频器内部设置,然后使其输出达到我想要的功能啊?比如我可以设置成当变频器频率达到我需要的频率时,让其动作输出!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

网友E(2019-05-09):
就是常开,常闭的干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