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15-01-22):
对于宏指令,一点眉目都没有。想了解下乘除、MOV指令是怎么用的。

比如在屏幕输入数值显示是70,想除以7,然后结果=10,把结果10通过MOV传送到变频器的地址中去。

读取变频器的转速,想把转速乘以100 然后结果显示在屏幕中。

这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做,有没有好人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台达触摸屏的宏指令和大多数日系的差不多,很好用。

举个简单列子

网友B:
宏指令跟PLC的二进制运算差不多的,只需关心最终运算结果是否正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