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TR怎么做出了的?

楼主(2015-01-22):
在编程软件的指令盒没有这个指令,不知人家怎样做出来的?

已经搞明白了,也试过添加库文件调用成功,谢谢各位!

网友A:
简单的来说,这是个子程序,只不过人家把打包成了库。

你自己编写个子程序,然后保存起来,下次用就不用再费劲写程序了~

网友B:
  这是什么? 200 程序吗 ?

网友C:
自己写好的 封装好的一个子程序块而已

网友D:
  这个是一个子程序块写好后再调用 的

网友E:
你们所问非所答   人家怎做出来的  给说详细点好么   注意过程   要不就别回复了

网友F:
这是个模拟量换算的子程序

子程序语句表如下:

LD     SM0.0

-R     #Osl:LD10, #Osh:LD6

-I     #Isl:LW4, #Input:LW0

ITD    #Input:LW0,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I     #Isl:LW4, #Ish:LW2

ITD    #Ish:LW2,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R     #Osl:LD10, #Osh:LD6

MOVR   #Osh:LD6, #Output:LD14

可以将这个程序做成库文件添加到软件里边使用。

给你个做成库文件的程序自己看一下吧。

模拟量比例换算指令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模拟量换算的子程序子程序语句表如下:LD    ...

学习了,我直接添加人家做好的程序。

网友G:
这个是西门子官方出品的,当然也是工程师编写的,做成了库而已

网友H(2016-05-09):
有没有完整的子程序可以学习一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来说,这是个子程序,只不过人家把打包成了库。你自...

有这个库,但是在使用的时候怎么添加不上啊?

网友J:
模拟量量程转换的东东吧

网友K(2018-06-26):
这是个模拟量换算的子程序

子程序语句表如下:

LD     SM0.0

-R     #Osl:LD10, #Osh:LD6

-I     #Isl:LW4, #Input:LW0

ITD    #Input:LW0,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I     #Isl:LW4, #Ish:LW2

ITD    #Ish:LW2,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R     #Osl:LD10, #Osh:LD6

MOVR   #Osh:LD6, #Output:LD14

网友L(2018-11-07):
请教一下 这个是怎么做出来的啊

网友M:
真心的谢谢楼主啊,真是好资料。

网友N(2019-11-21):
LD     SM0.0

-R     #Osl:LD10, #Osh:LD6

-I     #Isl:LW4, #Input:LW0

ITD    #Input:LW0,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I     #Isl:LW4, #Ish:LW2

ITD    #Ish:LW2, #Temp_D:LD18

DTR    #Temp_D:LD18, #Temp_R:LD22

/R     #Temp_R:LD22, #Osh:LD6

+R     #Osl:LD10, #Osh:LD6

MOVR   #Osh:LD6, #Output:LD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