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复杂控制

楼主(2015-01-23):
请问有没有做步进电机控制,我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为正弦曲线,即电机的转速实时是变化,控制器的脉冲为正弦波,如有可以做得个人或者公司请联系我,谢谢。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步进电机呀 ?

楼主:
新力川 可以做吗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 步进电机呀 ?

网友B:
通用的运动控制器应该可以作到的吧。

网友C:
用轴卡函数调用,plc应该很难做到

楼主:
您能推荐两款可行的产品吗,我问了一些商家 他们不太了解

引用 网友C:
用轴卡函数调用,plc应该很难做到

网友D:
用单片机做,查表,最多半天时间

楼主:
我用51 的单片机 做的,貌似反应不过来啊!!总编的不对啊,您做过吗,可以给些指点吗?

引用 网友D:
用单片机做,查表,最多半天时间

网友E:
我们可以做.四轴运动控制芯片.提供免费的方案.加995971182

楼主:
求大神们帮忙解决!!!!!!!

网友D:
如果是速度曲线为有限多条数,那显然能做表,如果任意的,那就麻烦了。你把发脉冲那定时器设置为中断级别唯一的最高,把上次取出的数据赋给定时器,每次查表取下一步的值,如果用自动重装能稍微省一点点时间,查表花的时间很少,本来你发脉冲也是要保证脉冲宽度,正好利用那时间查表

楼主:
我是外行,您能不能详细解答一下?谢谢了

引用 网友C:
用轴卡函数调用,plc应该很难做到

网友B: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5209_1.shtml

通用的运动控制卡应该都可以。

楼主:
谢谢您再次指导,我还是有点疑问,我刚刚看了您给发的链接,但是我想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按照正弦规律变化,即电机转速v=100sin(wt)r/min.这样发给步进电机的脉冲应该是怎么样的是怎么样变化的,这种控制器能实现吗?请您见谅,我菜鸟水平,谢谢您指导。

引用 网友B: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

楼主:
大家献言献策啊!!!

网友B:
随便什么运动控制卡,大都有圆弧插补的功能。如果您回忆一下初中数学的知识,就能想起来,当XY组成圆形位置轨迹的时候,单独的X或者Y就是正弦(或者余弦)的轨迹。如果您再回忆一下高中的数学(可能还有物理)知识,就能想起,当一个运动的位置-时间曲线为正弦(或余弦)时,它的速度曲线就必然是余弦(或正弦)。而只要平移一下时间轴,正弦或余弦(包括负正弦、负余弦)本质上是一样的。

采用通用控制卡,您不事先关心脉冲是什么形状的,您需要的是根据您的最大速度设置好圆弧曲线的插补速度,根据您期望的速度周期计算好圆的半径就可以了。剩下的就是通过示波器仔细观察脉冲的形状了。

楼主:
谢谢您,我采用您的办法,问题已得到解决,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电机转到最高速时会咔哒的响一下,我在网上看到说是可能失步,您看您有什么建议吗(我的电机转速规律为 v=108.445sin(1.33t) 现在没有负载, 最大转速为108r/min也不大)

引用 网友B:
随便什么运动控制卡,大都有圆弧插补的功能。如果您回忆一...

引用 网友B:
随便什么运动控制卡,大都有圆弧插补的功能。如果您回忆一...

网友B:
这个,步进电机高速的时候丢步,这个可能是先天缺陷了。可以建议的,也就这么几点:

1、增加驱动电流——增加电机的力量

2、增加驱动器的供电电压——增加电机在高速时的力量

3、提高驱动细分数——这个,电机原本是整步、半步驱动的时候这样是有效的,但如果原本就是细分驱动,意义就不大了。

还有一个常规建议,是改善加/减速的过程,但是这在您的应用情况下没有意义。正弦曲线本身已经是很完美的加速过程了。

网友F(2016-01-19):
看看这个产品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MTkzMDU2.html?from=s1.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