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15-01-23):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用三菱PLC创建一个数据表。例如:把100、101 102 103 90 98(事先不知道是多少)等等大概100个数据放入数据表当中,然后找出其中最小的数据和最大的数据。想请教的是我该用哪条指令去写表呢?然后用哪条指令去查表呢?

    请给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PLC本身是没有这个指令的,PLC本来就不擅长这类运算,如果非要让PLC运行要浪费很多时间。PLC没有什么写表查表,要实现要你自己写程序,你自己开一个存储空间存放就行了。

网友B:
直接用SER指令,数据查找。最大值最小值都可以

网友C:
直接用SER指令,数据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