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与西门子S7300地址关联问题

楼主(2015-01-23):
新手提问:

MT5520与西门子S7-300 cpu315-2 DP,通过PROFIBUS-DP通讯时(做一个按钮)触摸屏组态软件里面PLC编号没法选择,并且地址类型只有触摸屏内部寄存器,选不了 I、 Q 等,在此软件上怎么将其内部地址对应到PLC的输入输出点?还是说我下载的软件有问题?求大侠们帮助!新手所以没分,请大侠见谅!

网友A:
应该是你在组态的时候没有添加与PLC的连接,就是硬件通讯组态没有弄好。

网友B:
这是触摸屏软件,可以看下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在组态的时候没有添加与PLC的连接,就是硬件通...

恩,确实是,我发现用串口通讯就可以选择PLC编号及对应IQM地址了,但是我需要用profibus dp通讯,可是在组态软件里没有找到西门子300的profibus dp通讯方式,只有将HMI设为主站,PLC设成从站,通过MPI方式通讯,才能正确组态,进行下一步。是说该组态软件没有profibus dp模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应该是你在组态...

不是组态软件有没有profibus dp模式,而是看你的屏是不是支持profibus d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我的触摸屏支持profibus dp,硬件通讯已接好,只是在组态软件中没有找到相应的PLC设备。

楼主:
已完成~有相同问题的朋友可以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