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求解散

楼主(2015-01-23):
各位大师:

        您们好!请教一个问题,看角度的编码器在FX-3U上怎么应用,用什么指令?用高数计数器怎么看出角度呢?

网友A:
它有专用高速脉冲计数器。看看它的编程手册就知道了。还要看用单相还是AB相计数,根据你需要。可以加QQ群讨论:166274516。

网友B:
首先用人看会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