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时,非故障相的相电压为什么增加1.732倍?

楼主(2015-01-23):
中性点不接地系统正常运行时,各相对地电压是对称的,中性点对地电压为零,电网中无零序电压。由于任意两个导体之间隔以绝缘介质时,就形成电容,所以三相交流电力系统中相与相之间及相与地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电容。系统正常运行时,三相电压UA、UB、UC是对称的,三相的对地电容电流ic0也是平衡的。所以三相的电容电流相量和等于0,没有电流在地中流动。每个相对地电压就等于相电压。当系统出现单相接地故障时(假设C相接地) 。则C相对地电压为0,而A相对地电压U’A=UA+(-UC)=UAC,而B相相对地电压U’B=UB+(-UC)=UBC。由此可见,C相接地时,不接地的A、B两相对地电压由原来的相电压升高到线电压(即升高到原来对地电压的√3 倍,即1.732倍)。 C相接地时,系统接地电流(电容电流)IC应为A、B两相对地电容电流之和。由于一般习惯将从电源到负荷方向取为各相电流的正方向,所以:IC=-(ICA+ ICB)。IC在相位上超前UC90 o,而在量值上由于IC=  ICA又因ICA=U’A/XC=  UA/XC= IC0,因此IC=3IC0,即一相接地的电容电流为正常运行时每相电容电流的三倍。 由于线路对地电容C很难确定,因此IC0和IC也不能根据电容C来精确计算。一般采用下列经验公式来计算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的单相接地电容电流:IC=Ue(Ik+35IL)/350     Ue(为线路额定电压KV) Ik(为同一电压的具有电的联系的架空线路总长度) IL(为同一电压的具有电的联系的电缆线路总长度) 在不完全接地(即经过一些接触电阻接地)时,故障相对地的电压将大于0而小于相电压,而未接地相对地电压小于线电压,接地电容电流也比较小。 必须指出,当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发生单相接地时,三相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并未受到影响,因为线路的线电压无论是相位还是量值均未发生变化,因此三相用电设备仍照常运行。但是这种线路允许在一相接地的情况下长期运行,因为如果另一相又发生接地故障时就形成两相接地短路,这是很危险的,会产生很大的短路电流,可能损坏线路设备。所以在中性点不接地的系统中,应该装置专门的接地保护或绝缘监察系统,在发生单相接地时,给予报警信号,以提醒值班人员注意及时处理。按我国规程规定:中性点不接地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允许暂时运行2小时。运行维修人员应争取在两小时以内查出接地故障,予以排除 。

网友A:
中性点不接地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允许暂时运行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性点不接地电力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允许暂时运行2小时。

—————————————————————————————————————————运行维修人员应争取在两小时以内查出接地故障,予以排除 。

网友B:
  这样的现场时常会遇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