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连续轨迹控制用什么控制系统好,plc行吗?

楼主(2015-01-23):
想做连续轨迹控制:主要是直线插补和连续变速控制,用什么系统好?

网友A:
WIN7相当不错,就看你技术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7相当不错,就看你技术怎么样了

 用plc还过得去,工控机就没有用过,请指教,谢谢1

网友B(2015-03-20):
麦格米特运动型PLC,MC280具有直线插补、圆弧插补,连续插补,G代码、CAD导入功能,请加QQ群

网友C:
三菱的FX-10GM可以独立运行,支持两轴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