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气调包装设备,请进来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5-01-23):
    三种气体体积比在人机上任意设定,总和100%,如O2,30%;N2,30%;CO2,40%;

先抽真空,(可视为理想真空)根据理想气态方程依次冲入气体,可按照0.3P:0.3P:0.4P的压力比例

冲入。则体积比为3:3:4.

    气体混合桶冲满混合气体后压力P=0.5MPA,

    后期循环冲、放气,如放10%P,再充满,要保证到气体体积始终3:3:4,(理想状态)

那么充气的压力值依次是多少,如何计算?

    请有过次经验的同行们指点,不胜感激!

电话:13584906900 姜

网友A:
完全真空么?充完以后,完全一个大气压么?

网友A:
推导经验定律

(1)玻义耳定律(玻—马定律)(Boyles‘s Law)

当n,T一定时 V,p成反比,即V∝(1/p)①

(2)盖-吕萨克定律(Gay-Lussac‘s Law)

当p,n一定时 V,T成正比,即V∝T ②

(3)查理定律(Charles’s Law)

当n,V一定时 T,p成正比,即p∝T ③

(4)阿伏伽德罗定律(Avogadro’s Law)

当T,p一定时 V,n成正比,即V∝n ④

由①②③④得

V∝(nT/p) ⑤

将⑤加上比例系数R得

V=(nRT)/p 即pV=nRT

楼主:
理想状态下,求得O2的充气压力值0.43MPa,N2的充气压力0.46MPa,CO2的充到0.5MPa.但实际充放气循环N次后,气体体积比都偏移,我的压力是靠压力传感器检测的,有过冲。我想可能是要做个补偿公式进去。但没方向、规律。请教有做过的道友,传授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