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监控已经接通,为什么没输出?

楼主(2015-01-23):
已解决!确实是重复使用线圈,谢谢各位!

用编程软件监控运行,第二张图显示三个输出端子都已经接通,但PLC物理端子没有输出(端子状态灯也不亮),常开触点(自锁)为什么跟线圈的状态不一样?请高手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有双线圈输出了吧

网友B:
1,看是不是有双线圈输出,这个只是前面的

2,看实物的模块硬件配置正常吗?

3,I.O 模块的电源有给吗?或是接线正确不?

网友C:
用简单的程序测试硬件看看

网友D: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可以做个测试程序,简单的直接输出Q点。

网友E:
就只试验给出的程序看看,注意1楼、2楼的提示。

网友F:
在线监控  仔细比对一下

网友G:
肯定是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H:
1:楼上讲的很对  就是双线圈输出。查找一下,发现后用虚拟输出M转换一下

Q点输出只能是唯一的,不能出现多个,否则PLC判断不出来!

网友I:
用小程序测试硬件,主要问题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