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5-01-23):
禾川(HCFA)TL1370-TFT触摸屏能否使用三菱GT Designer3编程软件 ,使用这个软件为什么和触摸屏通讯不上呢?

网友A:
PLC软件是通用的,不知触摸屏是否通用,或者说通讯线不一样

网友B:
   这是二个不同品牌的屏吧?

网友C:
PLC和触摸屏软件是不一样的。不同品牌的设备的编程软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和触摸屏软件是不一样的。不同品牌的设备的编程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LC软件是通用的,不知触摸屏是否通用,或者说通讯线不一样

网友F:
触摸屏有专用的编程软件。

网友G:
看看地址,删除旧地址,刷新试试

网友H:
要看你触摸屏软件商有没有提供plc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