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控历史曲线查询不了

楼主(2015-01-23):
杰控脱硫CEMS项目:软件项目备份后,在重新调入系统运行后历史画面趋势查询没有数据趋势图线,一片空白。历史数据库还在,历史报表也能导出。SDL2008有问题还是杰控问题,能恢复吗?求各位大侠!!!!

网友A(2022-11-17):
执行[通讯参数]按钮或鼠标双击串口名称,设置串口通讯及 Modbus 协议参数:

网友B:
只有把数据库数据删除了,重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