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3相380电源我想用一个变频器输出代用380电源共另一个变频器供电可以吗

楼主(2015-01-23):
由于没有3相380电源,我想用别的变频器输出的380代用,共另一台变频器的供电使用可以吗?有大侠体验过吗

网友A:
不能够  变频器输出的电源是经过PWM调制的

网友B:
  这样不好使用的,你没有 380V 电源,可以使用小电机的 220VAC 的输入来带 380 VAC 的电机,但是不能输出的电源再带别的 变频器来工作

网友C:
这个是维修测试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么用单相电实现三相电的问题

网友D:
绝对不行的,电压和频率都发生了变化,和工频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如果容量不大(3kw以下),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再连接一台三相变压器220V/380V,就得到三相380V电源,可以运行小容量电机或调试小容量电控设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容量不大(3kw以下),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

 李工的提议是可以实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如果容量不大(3kw以下),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

高手啊

网友H:
可以做,我一直就是这么干的。

不过还是需要一台隔离变压器的,最好是再加上正弦波滤波器。

变频器输出的是数K的载频,整流器通常是按照50Hz设计的,所以需要做以上设计。并且,有些变频器旁路接触器、三相电源检测回路、风机等是用的交流,高频载波是不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容量不大(3kw以下),可以用单相变频器输出的三相...

变压器发热严重,波形畸变特别厉害,自己考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如果容量不大(3kw以下)...

会吗?那样电机还能运行吗!

在家没有三相电源,就只能这样调试三相设备了。已经使用若干年了。

网友J:
变频器的直流直接接过去给另一个变频的直流,这样就OK了,要么你直接买西门子的ALM,BLM,SLM,驱动器用它们的相应型号或者其他牌子的可以直流供电工作的。

网友K(2015-03-20):
就买一个升压变压器,单相220V/单相380V,变频器可以接两相380VAC运行,具体请加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