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调节阀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4):
我这里浙大中控系统里几只调节阀不能动作了,检查了电流信号,发现从电脑调节时现场阀门线圈接收的电流信号保持4毫安不变,我怀疑是模块出现问题了。我查了一下线路,发现控制柜上位号都没有了(系统在我来这家公司前被改造过好几次),实在找不到。我想问一下,浙大中控的DCS里调节阀模块是什么型号?如何判断模块是否损坏?

网友A:
不知道你楼主用的是浙大中控的什么系统,是AdvanTrrol-por吗?就我知道的给你说说,XP243主控卡、XP233数据转发卡、XP313电流信号输入卡、XP314电压信号输入卡、XP316热电阻信号输入卡、XP322电流信号输出卡、XP361电平信号输入卡、XP362晶体管开关量输出卡、XP363干触电开关量输入卡、XP211是母版。

如果不清楚可以QQ 1123746496一起交流。

网友B:
没有用过DCS系统,不过从您反映的问题上看   有4ma的信号,说明电路本身是回路完整,电压正常,而在你改变调节的输出值的时候,却没有变化,需要检查信号是否有输出

网友C:
把线从DCS板卡上摘下来,量一量电流是否有变化,如果还是没有变化,先查一下组态,如果组态也问题,就应该是板卡的问题了。

网友D:
盘后线号没有也不用怕

浙大的控制系统在监控组态画面,即操作员监控画面中的各个数字显示框下面,都有此点接线卡件的地址比如2—2—10—2,那么就是第二个机笼,第十个卡件,第三个通道的信号输入点的显示值,所以从监控画面的控制框中就能够找到此回路输出调节阀的线缆,然后在盘后和现场分别检测输出的电流信号值,以此判断问题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