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输出缺相

楼主(2015-01-24):
单位一台欧瑞E1000系列变频器,开机运行显示输出缺相。如果将F727设置为输出缺相无效,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动,测试三相电压平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输出缺相  一般变频器设计的是检测输出电流的大小,屏蔽报警,检测电压平衡,可能是变频器内部检测电路出现故障所致

网友B:
检测电路本身  漏电  短路 等

网友C:
确定不缺相的话,可以设置无效

网友D:
检测电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E:
看看线接的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