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分相法接线

楼主(2015-01-24):
      一、前言: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绕组修理过程中,接线是一道关键程序,如果接线出现错误,轻则电动机不能运转, 严重的将使绕组烧毁。传统的跳相法、倒相法比较繁复,不易掌握,接线速度慢。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和改进,总结出一种新的接线方法-分相法,这种电机接线法易掌握,速度快,经过数月实践,能够大大提高电机的接线速度和正确率,效果良好。
      二、改进原因:
      在跳相法中,电动机的进线和出线不是顺序排列,而是隔开一相接一相。在绕组连接时,必须注意B相的旋转方向一直和A、C两相方向相反,而倒相法则必须掌握第一组出线的连接方向,否则会造成两个极相组短路。不管是跳相法或倒相法,都要求操作者能绘制和弄懂极相组连接图,这对于一般电机修理的人员来讲不易掌握,因而接线速度慢,容易出错。
       三、改进方法:
       当电动机按照技术要求下完线圈后,每个极相组的首端和尾端,分别在绕组的外侧和内侧组成两个圆周形的线头组,以备接线。现以Y90L-4电动机为例,来说明分相法快速接线的步骤,见图1:
图中Q1=24  2P=4  q=2  y=1~6

图1    Y90L-4分相法接线图

       1.从机座出线口右边第一根首端开始 (图中槽1),按照a、b、c,a、b、c……的顺序,从左至右,在外圆上,将各极相组的首端分相。
       2.将外圆上第一个a、b、c组与最后一个a、b、c组作为电动机的进线A、B、C和出线X、Y、Z。
       3.将第二个a、b、c组与第三个a、b、c组的各相对应连接(即所谓头接头),即7-13,9-15,11-17槽相连。
       4.用万用表电阻档找出进线A的尾端X(即6槽,在内侧圆周上)。
       5.从尾端X开始,按照x、y、z,x、y、z……的顺序,从左至右,将内圆上极相组尾端分相。
       6.将第一个x、y、z组与第二个x、y、z组各相对应连接(即所谓尾接尾),图中6-12,8-14,10-16槽相连,第三个x、y、z组与第四个x、y、z组各相对应连接,图中18-24,20-2,22-4槽相连。
       7.将进线B(3槽)与出线Y(21槽)对调,则进线为A、Y、C,出线为X、B、Z。
       8.将A、Y、C与X、B、Z接至电机接线板上相应位置。
       四、 分相法接线的原理:
       由电机设计,我们知道: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中,每个磁极下都分布着a、b、c三个极相组,共有三个首端和三个尾端。分相法接线的原理,就是根据极相组的首端(绕组外侧)和尾端(绕组内侧)重新把三个极相组分出来,然后按照极相组数等于磁极数则采用头接头、尾接尾的原则,进行极间连线。
同时,由于极相组在磁极下的排列,相与相之间相差60电角度,根据旋转磁场的原理,各极相组之间必须相差120电角度的原则,故将B相首尾调换,使得A、B、C之间互差120电角度,以满足建立旋转磁场的需要。
       五、分相法接线的可行性:
       画出分相法接线的展开图,如图2

图2  Y90L-4分相法展开图

       从展开图可以看出,各槽导体的电流方向符合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三条规则:
       1.相序号相同的槽导体电流方向必须相同;
       2.相临的不同相序号的槽导体电流方向必须相反;
       3.同一槽中的同相导体的电流方向必须相同,同一槽中不同相的导体的电流必须相反。
       因Y90L-4为单层交流绕组,故只需遵守1、2两条规则而对于双层交流绕组的连接要同时遵守1,2,3条,所以上述连接方法是正确的。
      六、分相法接线的优点:
      本接线法适用于极相组数等于磁极数的各种三相异步电动机,简单易懂,稍有电机理论的人都能掌握,大大提高了接线速度,不易出错,一般操作人员可提高接线速度30~50%,同时,由于进线和出线距机座出线口近,可节约绝缘管和电机引出线1/3以上,每台电机可节约工时1~1.5小时,节约成本5~20元,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益。

网友A:
每台电机可节约工时1~1.5小时,节约成本5~20元,

你自己说的就算正确滴??

谁告诉你的呢

网友B:
工艺问题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