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及配电柜安装中的几个禁忌注意事项

楼主(2015-01-24):
配电箱的安装有很多禁忌以及不好的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特别是有些地方我们在安装中要注意到,因为有些不当操作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针对没有做到注意事项的方面,我也出具的一些改正措施,弥补之前的失误,一起跟着小编来看看吧,看看配电箱配电柜等等电气安装中厂家的一些禁忌吧!
一、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进场未做检查,往往在安装后才发现:其二层板没有专用接地螺栓,保护地线截面小,装有电器的可开启门没有用裸铜软线与金属构架可靠连接,导线与器具连接不牢固、有反圈现象,螺丝母不用镀锌件,导线线径不符合要求,没有按色标标识,没有卡片柜和电气线路图,器具布局、间隔不合理,没有设置N和PE端子排等。再修改延误工期也影响质量。
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保护线做得不到位,线径不符合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的保护线不从端子排列出,而是利用箱体构架串接,线径不按要求设,配电箱门有超安全电压的器件不设置保护地线,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   施:按照规范要求,照明配电箱(板)内,应设保护地线汇流排,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
保护地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从电源到所属电器最大引线的截面积;而且还应按有关规定选择。配电箱(板)上接地应牢固良好,并必须有防松装置。
装有超过50V电器设备的可开启的门,活动面板应以裸铜软线与接地良好的金属构架可靠连接。裸铜软线的截面积也应按规定选择。而壁厚小于2.5mm的金属箱、盒本体不应作为管路的跨。
接地线和用电器具的保护地线压接点。
二、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内闸具未标明回路名称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闸具不标回路名称,给使用和维修带来不便,若是误合不该合的闸,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措   施:一般按规范标准要求,照明配电箱(板)门内应贴有线路系统图,而在闸具上应标明回路名称,尤其是照明配电箱 (板)内若有交流、直流或不同等级的电源,更应具有明显的标志。给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的工作带来方便和安全。
三、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内的电具、仪表安装不牢固、不平整,间距不符合要求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的电具、仪表安装不牢固、平整、间距不够等,影响使用安全。
措   施:照明配电箱(板)上电具、仪表应安装牢固、平整、整洁,间距应均匀、铜端子无松动,启闭灵活,零部件齐全。
四、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内可拆卸的金属板,未与保护地线系统连接
后   果: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上装配有各种的电器配件,不接保护地线,容易引发触电事故。
措   施:照明配电箱内的可拆卸的金属板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因此要求该金属板上应设置有不可拆卸的专用接地螺丝,保护地线应与其有效连接。保护地线的线径应按规范标准要求配,以保证安全使用。
五、禁   忌: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管路敷设过低
后   果:落地式配电箱内敷设的电线管路管口过低,容易使积水及杂物进入管内,降低导线的绝缘强度。
措   施:落地式配电箱内的电线保护管,管口宜高出配电箱基础面50~80mm。管路应排列整齐,管口应呈喇叭形。
六、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使用未经阻燃处理的木质材料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若在潮湿多尘场所使用木制的容易霉烂和漏电;另外,木制的箱(板)不经过阻燃处理,容易引发火灾,是不安全的隐患。
措   施:为保证安全使用,要求照明配电箱(板)不应采用可燃材料制作。即使在于燥无尘的场所,采用的木制配电箱(板)也应经阻燃处理后才能用。
七、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安装不牢固,标高不符合要求,暗装时,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安装的标高不符合规定,安装不牢固,箱体不垂直,暗装时,其面板四周边缘不紧贴墙面,影响使用功能,观感不好。
措   施: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没规定时,照明配电箱底边距地面高度宜为1.5m。照明配电板底边距地高度宜为1.8m。
照明配电箱(板)安装应牢固,安装垂直度允许偏差不应大于3mm,暗装时,配电箱四周应无空隙,面板四周边缘应紧贴墙面,箱体与建筑物、构筑物接触部位涂防腐漆。
八、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内线路交叉凌乱,未绑扎成束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内线路凌乱,箱内二层板紧压管口,影响导线进入箱体,若勉强挤进,时间长了导线绝缘损伤,容易造成短路。并使检修不便,影响观感。
措   施:照明配电箱使用金属箱时,要做防锈防腐处理。箱内出线孔不可用电气焊开孔,要一管一孔,金属箱孔要在穿线之前将防护套装好。
线路要排列整齐,管入箱体的位置要合理布局,不要让二层板紧压管上,箱内导线应顺直盘在箱体四周,并绑扎成束整齐
九、禁   忌:照明配电箱(板)内不设置N和PE汇流排
后   果:照明配电箱(板)内不设置N和PE汇流排,无法保证线路安全运行。
措   施:照明配电箱(板)内,应分别设置零线(N线)和保护地线(PE线)汇流排,零线和保护地线应在汇流排上连接,不得绞接,并应有编号。

网友A:
说的很好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好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