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驱动器单驱动的接线方式

楼主(2015-01-24):
伺服驱动器说明书给出了下图的方式

PLC说明书给出了下图的接法

请问哪个是对的啊!!!!求助啊  论坛还有没有人啊~~~

网友A:
不懂 看看拿分走人

楼主:
是我发表的问题 有问题 还是太弱智了? 为什么至今问的问题一个人都没有回复过。。。  太坑了吧

网友B:
两个图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的电路估计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C:
说一模一样是有点夸张了,不过确实没什么区别。

网友D:
电路上看两张图是一样的,只不过VCC的表示方式不一样。

网友E:
哈,FBS还是有人的!如果MNT机型,那么高速差分按照第一张图。如果不是NMT,那么按照第二张图,驱动器则要选择光耦输入。当然了,要串接2K欧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两个图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的电路估计都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哈,FBS还是有人的!如果MNT机型,那么高速差分按照...

要不要串接电阻,串多大的电阻,要看电压大小以及驱动器内置电阻的大小,对于光耦的接口说,一般来是保证有10毫安到20毫安左右的电流。光耦本身大概会分压1伏多,信号源的晶体管可能会分压零点零几到零点几伏,其余的电压都是在电阻上的,在去掉借口内置的电阻,可以大致算一下需要外接电阻的大小。

网友G:
图都对的,都是单端驱动方式,电源正端应该加电阻的。电压24,电阻1.3K-2K.电压12V,510-820欧。电压5v时82-120欧或不接。

网友G:
不好意思,不应该是电源正端,应该是R值

网友H(2015-03-12):
来过,向楼上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