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 K120 想做原点返回 用一个接近开关当原点信号

楼主(2015-01-24):
LS K120 想做原点返回 用一个接近开关当原点信号 怎么做 请教大家

是不是类似三菱“ZRN”原点指令  谢谢大家

网友A:
就用一条POSORG指令就可以回零,然后在参数设置里面选择原点返回方式就行了.

网友B:
ZRN需要两个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一条POSORG指令就可以回零,然后在参数设置里面...

谢谢您的回复 我知道POSORG指令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不过具体怎么设置和运行  能不能请教一下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就用一条POSORG指令就可以回零,然后在参数设置里面... 内容的回复!谢谢您的回复 我知道POSORG指令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不过具体怎么设置和运行  能不能请教一下 谢谢

不知道你有没有指令手册!你完全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说明!非常简单的指令不须要你想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