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EL变频器如何实现第一频率和多段速组合啊?

楼主(2015-01-24):
台达VFD-EL系列变频器平时按外部输入电压高低运转,同时想根据外部两个开关量的状态在第一频率的基础上叠加个不同的固定速度,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希望有知道的指点下哈。

网友A:
用多段速,可以设定M03端子为第一段速,P17设置频率,通过M03端子和GND短接实现第一段速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多段速,可以设定M03端子为第一段速,P17设置频率...

说的好啊

网友C:
果断用多段素素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你这个功能实现了吗

上面说用多段速的.... 真无语

网友E:
用E系列吧,自己写程序。你想多段速叠加外部模拟量好多变频器都做不到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