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中断里使用定时器延迟

楼主(2015-01-24):
如题,想在中断里,利用定时器,延迟一段时间,然后执行动作,最后返回主程序。

查阅资料,中断子程序在执行时,只会被扫描一遍,立即返回主程序,不会等待延迟

网友A:
可以啊~想要非常精确,再用个时间中断嘛~

网友B:
你是初学者吧,看看这个吧,看完你就全明白了,西门子教学大全(点击进入)

网友C(2018-09-06):
不建议那么使用过, 如果那么使用,主程序里面的程序逻辑可能会导致被废了, 时序不严谨,各种问题. 中断不应该停在中断里, 而要执行完之后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