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2000 安装语言问题

楼主(2015-01-24):
大神下图是什么情况?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网上找不到办法,求解答

网友A:
楼主在装什么软件的啊,现在sql不都是2005了么

网友B:
以前装的旧版本的SQL先卸载掉,再重新启动安装程序

网友C:
    楼主现在安装什么软件报这个,是 WINCC 吗 ? 是不是原来安装过什么类似的软件,还有 软件 的语言 设置正确不 ?

网友D:
意思是与触摸屏软件语言不同,上网百百,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多多!!

网友E:
去网上百度一下  出现的错误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