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71运行报Blf

楼主(2015-01-25):
施耐德71的变频器。一运行报BLf。行车上拆下来的。请教下正常吗?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吧  有报警肯定不行啊

网友B:
1. BLF是制动逻辑故障,意思就是让制动模块打开时制动模块没有按要求相应。
2. 看看变频器内部电机参数和电机铭牌上的电机参数是否一致,如一致,可以做一下电机自整定试试。
3. 如果还不行,调整参数IBR和IDR (刹车时的上升电流和下降电流)和BEN(刹车管频率)
4. 如果还不行,联系施耐德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 BLF是制动逻辑故障,意思就是让制动模块打开时制...

网友D:
检测下制动参数设置吧

网友B:
对: Smile-lyc 引用 狼的传说1 的回复内容: 1. BLF是制动逻辑... 内容的回复!看看实际参数吧,我也没经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