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子程序如何复位?

楼主(2015-01-25):
本人在原来的PLC程序中添加了子程序,子程序可以被调用,并可以按主程序的流程开、停设备。但将开停机的转换开关转到停止位置,主程序的设备可以停机、被子程序驱动的设备停不下来,必须将PLC关闭才能停下来。请高手指点问题出现在哪里?

注:子程序中的I0.0为开停机的转换开关。

楼主: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程序应该使用SM0.0驱动,可以使用条件(Q0.2)复位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应该使用SM0.0驱动,可以使用条件(Q0.2)复位解决

SM0.0只要PLC上电运行就一直置on,这样怎么能复位?

网友B:
     你的主程序的调用  子程序 应该使用SM0.0驱动,不要使用 Q 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主程序的调用  子程序 应该使用SM0....

我有几个子程序,主程序只要Q0.2有输出才调用这个子程序,几个子程序不可同时工作。

网友C:
程序好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