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的一段程序,高手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5-01-25):
本人刚大学毕业,接触PLC不久,因工作需要不得不学习,这是我今天刚写的一段控制简单机械手的程序,不知道对不对,麻烦大家看一下,帮我指出错误的地方。。先在这里谢了!

楼主:
I:0.02—I:0.05对应四个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I:0.06对应工件的传感器,机械手动作过程是先检测工件到位,然后下移—夹紧工件—上移—右移—下降—松开工件—上升—左移到原点位置,一个周期完成,然后再循环。。

网友A:
   没有用过楼主的这个 PLC 呀,也只能来学习

网友B: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用PLC实际测试。遇到问题一一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用PLC实际测试。遇到问题一一解决!

网友D(2015-03-09):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

网友F:
我也是刚学习,很不错很不错

网友G:
cx9.3有在线模拟的功能,不用下载到plc里面也可以调试。

网友H:
可以用仿真软件试一下

网友I(2015-04-22):
像这中有一系列流程的程序  用SFC写最是方便 思路也很清晰

网友J:
SFC  绝壁要SFC来写的好

网友K(2015-05-31):
几轴的啊,是三轴的吗?

网友K:
欧姆龙CP1H系列PLC应用技能实训,看下这本书,里面有例程。第139页开始。

网友L:
机械手的程序上机测试最好

网友M(2015-07-02):
特意来看有没有双线圈输出,恭喜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