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30DR-A输出的DC24V误接入了交流12V

楼主(2015-01-26):
我是新兵蛋子,没有用过欧姆龙的PLC,在改机器的时候,不小心把交流12V接到欧姆龙E30DR-A输出DC24V处,冒烟了,之后24V就没有输出了,输入条件没有反应了,求大神指导。拆开看到一个两个输出控制继电器的贴片三极管烧了,但是都没有型号。就各路大神指教

网友A:
找产品厂家,或看啥型号的PLC自己百度,找专业人维修吧

网友B:
PLC很少考虑维修(除非你十分有信心证明换件后100%恢复正常),我们一般都是损坏后买新的。实践证明,维修过后的机器使用后可靠性不敢100%保证。其实与大家修理手机一样的道理,现在你还乐于维修你的手机吗?

网友C:
找专业人维修吧。。。

要是便宜的就直接换掉。。。

要是觉得有维修价值  就拿去修。。。

网友D:
欧姆龙的输出侧可以拆下来的

直接换输出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