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办法让PLC输出模拟量跟随一个函数?

楼主(2015-01-26):
比如我要让PLC的模拟量模块输出一个电压信号,这个信号要跟随一个函数,如正频率不同的弦和余弦的叠加。台达或三菱

楼主(2015-03-06):
有咩有人做过类似的?

网友A:
可以做啊,自己定义函数,输出出来的数值换算到数模转换的寄存器里面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