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磁翻板液位计操作中的要求

楼主(2015-01-26):
    翻柱式磁浮子液位计是以磁浮子为测量元件,磁钢驱动翻柱显示,无需能源。适用于低温到高温、真空到高压等各种环境,是石油、化工等工业部门的理想液位测量产品。

    磁浮子液位计配置上、下限开关输出,可实现远距离报警、限位控制。磁浮子液位计配置变送器,可实现液位的远距离指示、检测与控制。根据在容器安装位置的不同,提供侧装和顶装两种形式。根据工作介质不同,提供不锈钢和ABS工程塑料两种材质;其中ABS 特别适用于酸、碱等腐蚀性介质。

1、调试时应先打开上部引管阀门,然后缓慢开启下部阀门,让介质平稳进入主导管(运行中应避免介质急速冲击浮子,引起浮子剧列波动,影响显示准确性),观察磁性红白球翻转是否正常,然后关闭下引管阀门,打开排污阀,让主导管内液位下降,据此方法操作三次,确属正常,即可投入运行(腐蚀性等特殊液体除外);

2、应根据介质情况,不定期清洗主导管并清除杂质;

3、对超过一定长度(普通型>3米、防腐型>2米)的液位计,需增加中间加固法兰或耳攀作固定支撑,以增加强度和克服自身重量;

4、磁翻板液位计的安装位置,应避开或远离物料介质进出口处,避免物料流体局部区域的急速变化,影响液位测量的准确性;

5、当配有远传配套仪表时需做到如下几条:

应使远传配套仪表紧贴液位计主导管,并用不锈钢抱箍固定(禁用铁质);

远传配套仪表零位应与液位计零位指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远传配套仪表上感应面应面向和紧贴主导管;

远传配套仪表与显示仪表或工控机之间的连线最好单独穿保护管敷设或用屏蔽二芯电缆敷设。

网友A:
还是把主导管叫做浮筒或浮子室比较直观,另外如果测量的是高温介质,浮筒不能与传感器紧挨着,要用石棉垫在紧固件处隔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