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RS-232串口红外隔离器通信

楼主(2015-01-26):
无源RS-232串口红外隔离器通信

IR232型RS-232/红外隔离器用于实现RS-232串行通信机器之间的近距离红外无线通信、实现高压光电隔离。IR232型RS-232/红外隔离器的外形为DB-9(孔)/DB-9转接盒大小(17*33*65mm)。使用时将IR232的DB-9孔座直接插在PC机等数据终端设备(DTE)的RS-232插座(针座)上即可。IR232须成对或多个使用。波仕IR232只用到RS-232的收、发、地三根线即可。如果将IR232用于MODEM等数据通信设备(DCE)的RS-232插座(孔座)上,则IR232型的DB-9端须加收、发交叉的极性转接电缆(可向波仕电子提出)。使用时将两个IR232的红外线端对起来,同时应避免强光照射。  本产品均无需任何初始化设置!只用到RXD(收)、TXD(发)、GND(地)信号即可,加上独有的内部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技术,确保适合所有软件!IR232型RS-232/红外隔离器无需供电,隔离电压最高150KV,通信速率一般保证最高28800bps。通信距离最远30cm。

网友A(2015-03-04):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