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模拟量输入当数字量,怎么接线?

楼主(2015-01-26):
V20想把模拟量输入点当做数字量输入点使用,不知道怎么接线?

哪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模拟量当做数字量使用?这个看你要实现什么?

楼主:
P0712和P0713设定他的用途,我的问题是我的数字量信号是24V的,而V20的模拟量输入电压0--10V,线路上我该怎么接

网友B(2015-11-27):
手册上有的,看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