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70A触摸屏使用入门求教

楼主(2015-01-26):
如题所示!本人弄到一块西门子TP170A触摸屏,因为是公司的设备备件,里面也有程序,上电后触摸屏也可以操控。触摸屏肯定是好的,现在问题来了,下载了wincc flex然后就是下载程序时连接不上触摸屏。mpi线、ppi线、232线都有,都在其他设备上用过的也都是好的。翻着说明书设置都感觉没问题!就是连不上!论坛应该有用过的大神,求指点!不胜感谢

【已经搞定,不需要回复了!】

网友A:
建议用5512通讯卡试一试,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5512通讯卡试一试,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答!cp5512通讯卡我就不用了,买不起。我是纯自学,收听她刚好有个触摸屏就想用用看。我再试试232串口线吧!它的另一个口说是支持232下载!

网友B:
连线好像是23交叉 5对5的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已经搞定了!

引用 网友B:
连线好像是23交叉 5对5的

网友C(2018-06-05):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台170A需要修改。线我准备了DB9 母头转DB9 母头得的。软件我看了下,以为WinCC_flexible就行,实际网上说需要prosave。而且说只能备份。不知道如何读出程序修改。 能不能解答下我的疑惑。谢谢了。

网友D:
下来看看,目前正在学习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E:
谢谢楼主的分享,非常感谢。

楼主(2019-11-25):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也有一台170A需要修改。线我准备了DB...

时间太久了,我现在也忘记怎么搞定了,好像是自制了一根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