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MODRW指令

楼主(2015-01-26):
请问我用的MODRW指令的02功能码读H400的状态监控显示K12848是怎么回事

求解

网友A(2015-10-31):
描述得不够详细,帮不了你,和什么通讯要说清楚

网友B:
一般看读取内容不要用十进制K,监控形态换成十六进制或二进制再看,然后你要对照下级设备中关于H400地址内参数定义的说明来判断,一般每个位都有对应的控制功能或状态显示的。

网友C: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