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的信号传递

楼主(2015-01-26):
 安川机器人DX100,装了cc-link模块,和上位机三菱Q系列PLC通过cc-link总线通讯,三菱Q PLC为主站,机器人为从站,我想把上位机的一个Y输出信号传入到机器人上的通用输入上通过cc-link,把机器人上的通用输出通过CC-LINK传出到上位机X输入上,该怎么弄?

网友A:
这个还不会,可以直接进行I/O通讯呗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装完CC-LINK后,进行CC-link设定。设定完后就可以进行通讯。

   上位机发信号,机器人就能直接收到了。

----------------------------------------------------------------------
安川电机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大宁中心广场D2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上位机,机器人的站地址等参数我都会设定,就是不知道上位机的远程输入输出怎么和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入输出对应起来,比如分配到机器人上的远程输出Y420,我怎么查对应机器人里面的哪个通用输入in#多少呢?再比如分配到机器上上的远程输入X420,对应到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出是多少呢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一般上位机第一位对应的是机器人里20070(30070)。

       点外部输入,然后上位机发信号。看哪个2进制动了。

       然后就能明白是那个信号对应哪个了。

----------------------------------------------------------------------
安川电机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大宁中心广场D2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困惑了很长时间。设定完之后机器人上的通讯的起始地址是固定的,一般资料上都没有,要咨询安川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也曾经困惑了很长时间。设定完之后机器人上的通...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大宁中心广场D2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网友D:
用DEVICE NET通信的话,外部给机器人的是20070 20080 20090...(8位的,DX100比较垃圾)  机器人给外部的从25070开始,CC-LINK DP之类的应该差不多

在用户梯形图里面,20070送给50  60 70..(查下用户梯形图程序,可以看到这些传送程序)

在程序里面就可以直接使用IN#(33)--IN#(40)(对应50)、。。。等对应PLC的地址

输出和这差不多见

如果联络信号不多,直接走硬接线了  DX100里面的CN306和CN308可以用

网友E(2015-04-2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哇高手好多啊!

网友:
我也学习学习,一直对机器人很感兴趣,很想多学习学习机器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DEVICE NET通信的话,外部给机器人的是200...

你的意思是 机器人输入的20070-20077对应的是IN#(33)-IN#(40),之后的依次类推吗?

           那机器人输出的30070是对应的是OT#多少呢?

哎呦,不错儿♪*^_^*♪……

网友G(2018-01-31):
引用 楼主:
上位机,机器人的站地址等参数我都会设定,就是不知道上位机的远程输入输出怎么和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入输出对应起来,比如分配到机器人上的远程输出Y420,我怎么查对应机器人里面的哪个通用输入in#多少呢?再比如分配到机器上上的远程输入X420,对应到机器人里面的通用输出是多少呢

我也不会这个  你搞懂了吗

网友H(2018-03-07):
谢谢楼主分享,难得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I:
开始学习安川机器人。。。

网友J(2020-12-22):
安装完CC-LINK后,进行CC-link设定。设定完后就可以进行通讯。

   上位机发信号,机器人就能直接收到了。

网友K(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