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如何编写电液控制纠偏

楼主(2015-01-26):
刚开始入门,最近准备编写光电对中控制器的程序,但不从下手。

具体要求一下,光电接收到的信号通过单片机、放大器信号转换成0-10V电压信号,再通过电液比例阀驱动液压左右摆动,使钢带保持中间走不跑偏!

谁有类似的程序参考也行!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2015-03-03):
记录光电信号全部遮住和不遮住的电压值,取平均值作为基准,然后在运行中采集的电压值和平均值之间的差作为电液比例阀的控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