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浮点运算老是算不出

楼主(2015-01-26):
求各位大神帮助。我用的是信捷的,在EDIV指令中,算出结果老是为零,求大神赐教

网友A:
寄存器应用可能重复,没装软件,猜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应用可能重复,没装软件,猜测的

没有啊,我查了,没有重复的

网友B:
是正确的,商不是0吗?

楼主:
对: 大器晚成_77 是正确的,商不是0吗? 内容的回

我想用两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来求一个sin的比值,但是EDIV D0 D4 D12算出来结果D12老为零

网友B:
D0,D4得一定是R型的,这一定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0,D4得一定是R型的,这一定要注意的

 什么意思??R型?

网友B:
浮点数啊,要写成2.0.30.0之类的

网友C(2015-03-13):
在PLC软件中使用自由监控来查看数据,运算结果需设置为浮点数显示形式

网友D:
为什么要这样啊,很麻烦的。信捷有一个很好用的东西--C函数功能块,很好用,标准C的东西基本上都能用。在C语言里面可以进行强制和自动的数据格式转换,很多不同的数据格式可以混合运算,并且无需用中间寄存器保存中间结果,很好用。我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我可以给你一些样例程序。原创的。

网友E:
前一句 DINT D4 D8 已将D4转化为整数放入D8,即D8为整数,不能用在EDIV中。浮点运算必须所有的数都是浮点数。

网友F(2016-01-13):
4轴步进电机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