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西门子200和火车上面CANOPEN通讯的计数要求

楼主(2015-01-26):
请教下各位师傅 西门子200和火车上面can总线连接的方案 火车上面有一个触摸屏,通过can-RS485通讯

网友A:
MODBUS转can,搞个网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转can,搞个网关。

那么cpu200和触摸屏通讯 cpu能作为从站吗?

楼主:
在线求助 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B:
说一下你的目的?关键是屏的程序你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一下你的目的?关键是屏的程序你能改吗?

屏幕的话是外面提供,他们要我们这边提供200的变量,通过RS458转换成canopen,只要屏幕能和200PLC通讯就可以了,变量我们写好给个清单

网友C:
为何不直接选用带CAN的PLC?

不选用西门子的东西你全家会死光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直接选用带CAN的PLC?不选用西门子的东西你全...

带CAN的PLC那么程序你帮我写啊,我也想啊

网友B:
不复杂,也不是那么简单,步骤如下:

200PLC用西门子库文件做从站RTU模式

买个Modbus/CANopen转换器,设置一下

剩下就是测试了,前提是你熟悉这两种总线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复杂,也不是那么简单,步骤如下:200PLC用西门子...

用库文件设置modbus通讯,然后通过转换器对吧?从站RTU模式网上应该有介绍,转换器还没接触过,谢谢你,我跟那边沟通测试下

网友D(2018-09-06):
CAN转成485通信,然后通过200的自由口进行编程通信;这个只是大概的思路,但实际可能会有一些CAN 总线规约要求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