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安装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26):
各位大侠,本人想安装WINCC FLEXIBLE 学习。在安装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是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wincc flexible对系统的要求挺严格,我尝试过WIN7版本的只有原版的(旗舰版)才可以正常安装。

XP SP3不能安装,WIN7-64位不能安装,VISTA不能安装。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比较高,不是版本高低,是兼容哪个系统,

另与系统装的软件好多有冲突,建议做系统后先装西门子软件

现在操作系统64位逐步取代32位,工业软件落后几年,还沿用原来

学习的话买二手机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