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学计算用什么数字类型

楼主(2015-01-26):
有十个数前九个数按第十个数变化的比例同步变化,用什么数字类型比较精确???我用二进制浮点数计算,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反复变化后前面数字有差异,例如第十个数由8变为9,然后在变为8。前面9个数有的就不准了。

A----B    B----C

8----9    9---8

如上所示有时A和C就有点小差别???望高手指点迷津!!!!十分感谢。。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用整数做,最后再转浮点呢? 是不是二进制存贮的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整数做,最后再转浮点呢? 是不是二进制存贮的原因啊?

引用 网友A:
用整数做,最后再转浮点呢? 是不是二进制存贮的原因啊?

怎么没有高手支招呢???难道大家都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