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_B2电子齿轮设置

楼主(2015-01-26):
请问一下。 各位。台达的ASD_B2伺服里P1_45电子齿轮分母不能设为1.是什么原因。改为1后保存后。又变为了默认的10

网友A:
断电后,重新设置下。

网友B:
没遇到过,你设定没超过比例范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后,重新设置下。

试过了。不行。改了。一保存。又会变成默认的10

网友C:
伺服不能使能,去掉使能在设置下,断电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