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磨之后外部轴原点改变

楼主(2015-01-26):
DX100安川机器人,车窗焊接,点焊(1)现在这个报警问题是由修磨之后,机器人的外部轴的原点发生改变造成的,(2)修磨的补偿值也不是很准确,修磨的次数一多,偏差明显看得到,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不胜感谢!

网友A:
换新电极帽,重新校准修磨补偿。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点焊的初期设定是由谁做的?

    设定完后有没有自己改动过设定?

----------------------------------------------------------------------
安川电机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大宁中心广场D2

TEL: 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7:00

----------------------------------------------------------------------

楼主:
今天已经解决了此报警问题,上电极杆在每次更换电极帽时,电极杆可能有一点松动造成外部轴的原点和补偿都发生变化,把外部轴的原点再重新找一下,修磨的程序重新做就好了。也就是一定要上电极杆配合非常紧,才能保证外部轴的原点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