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的使用

楼主(2015-01-26):
维控plc用了十几天,怎么无缘无故输入点坏掉几个,这是什么原因,帮下忙吧

网友A:
  用了 十几天就坏了?? 质量原因还是产品是山寨的,我有一个用了好长时间一切正常

网友B(2015-02-28):
无故坏掉,就直接联系厂家出面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