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MSDA013A1A伺服

楼主(2015-01-26):
松下MSDA013A1A伺服器出现ERR14错误,要怎么解决,另外有一个参数断电后再上电,参数又恢复到修改前的数值,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松下伺服参数设定是需要保存的!看一下说明书啊,亲~

网友B:
修改参数要写到内存里面才行。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