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电缆大小

楼主(2015-01-26):
公司准备进设备,需要买电缆!我不知道电缆怎么去计算

网友A:
亲,你的设备功率是多大的?电机还是加热?总的说明一下情况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你的设备功率是多大的?电机还是加热?总的说明一下情况噻

网友C:
电缆大小,即电缆载流量根据设备总电流决定

电缆载流量根据各个厂家设计数据得到

这是最精确的方法

估算的也可以,一般要根据经验值进行

网友D:
我的做法是建议厂家备用6平方,10平方和16平方的线,以便给设备做电源进线用,不过我说的这些一般是小设备,大功率另外计划

网友E:
这得根据你用电设备的功率和类型来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得根据你用电设备的功率和类型来决定。

网友G:
如果是大功率设备,离母排又远,还得考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