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27):
客户要用台达的PLC,软件我用着怎么会这样不顺手:

1、菜单栏里怎么主要常开触点,没有常闭触点,难道只能插入常开触点后,在程序中再选择成常闭点吗?为什么看不到删除竖线和删除横线的选型呢?

2、如何连接蓝色的线,删除不用的2条竖线?

谢谢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WPLSfot软件?

网友A:
对不起,是WPLSoft.

网友B:
点击竖线,按键盘上的DEL键删除

网友C:
使用过三菱FX系列PLC的话建议你使用台达WPLSoft软件编程。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台达那一款PLC?能够使用WPLSoft否?

楼主:
竖线根本没法选定

网友D:
可以参看一下软件的使用说明,如编程软件自带的帮助(应当是在说明中)。

网友E:
ISP编程比较智能,不能套三菱的方法。

没有删除竖线的说法,因为你用惯了三菱,所以觉得没有删除竖线就是变态的设计吧!

建议你多用直接输指令,更方便快捷。

图中M8和Y11是无法直接连接的,你可以这样做,删除下面一排的M8   M9   Y11,然后选定上一排的M4(不确定,也可能是选定M8),再输入OUT  Y11,再选定刚输入Y11,再输入LD M9,再输入LDI M8。这样就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ISP用习惯了非常方便,指令一个接一个的输入,编程快得很。习惯了就方便了。

还有建议你不用给元件定义名称,直接用变量名来定义,需要指定地址的才指定,不需要的就用自动分配,方便快捷。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ISP编程比较智能,不能套三菱的方法。没有删除竖线的说...

 但是他有漏洞,把我搞的半天在现场没找到原因,如果带有右侧模块读写指令,下载没有问题,但是你一旦上载PLC程序,读写指令会自动更改,导致编译不成功。

网友G(2016-08-05):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ISP编程比较智能,不能套...

网友H(2016-09-13):
还有建议你不用给元件定义名称,直接用变量名来定义,需要指定地址的才指定,不需要的就用自动分配,方便快捷。

请问这个可以稍微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I(2019-03-20):
可以参看一下软件的使用说明,如编程软件自带的帮助(应当是在说明中

网友I:
: 第五纪冰川 ISP编程比较智能,不能套三菱的方法。没有删除竖线的说... 内容的回复!

 但是他有漏洞,把我搞的半天在

网友J:
积分不够!赞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