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15万转的微型发电机么

楼主(2015-01-27):
请问现在有15万转的微型发电机么,大小就像鸡蛋那么大,直流,电压5-12伏,如果没有的话,设计难不难,大概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A:
不知道这么高的转速须不须要轴承来支撑??

网友B:
有这么高转速的电机微型电机吗

网友C:
设计相当难,转速太高

对轴承和转子要求太高。

鸡蛋大小就能到1KW以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设计相当难,转速太高对轴承和转子要求太高。鸡蛋大小就能...

网友E:
这个电机应该是磁悬浮轴承,利用电磁力把转子悬浮,任何的机械直接接触都是巨大的负荷!

楼主:
15万转的电动机不可以改造一下用着微型发电机么?